求一个过电压保护方案

楼主(2018-05-03):
有没有一个过电压保护的方案,保护范围8V-16V,其他范围断开。有没有这样的芯片或者电路?求指导

楼主:
版主来看下@超級狗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指定醫師要特別付費!>_<|||

楼主:
电流2A以内

楼主:
类似这种的,有没有国产替换的。
另外这种有防反接的功能的吗?反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下SGM40653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其实可以用稳压二极管和TL431+MOSFET实现的;

网友:
    用MOS就可以呀,还能防反接

网友:
  • 電壓過高斷開是 OVPOver Voltage Protectin
  • 電壓過低不動作是 UVLOUnder Voltage Lockout
  • 你貼的芯片資料是 OCPOver Current Protection電子保險絲eFuse
  • 防反接是 Reversed Polarity Protection

人性的貪婪在此表露無遺!

网友(点评):
人类想法多多, 光保护就有那么多种! 拥有全部, 妥妥地高帅富!!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这种的,有没有国产替换的。
另外这种有防反接的功能的吗?反电流是什么意思?

    tps25927.pdf过电流保护,不是过电压保护。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你終於睡醒了喔~@_@

网友:
    版主说的对啊!过压保护方案还是很多的,上网搜搜

网友:
liu19850810︰
人类想法多多,光保护就有那么多种!拥有全部,妥妥地高帅富!

多年在電子公司掃地的經驗告訴我,一種擁有所有功能的產品,最後會變成賣不出去的爛產品。

网友:
    mos管,加上防反接电路。网上这些电路都可以找到。

网友A:
    給你一個範例,你自己改一下。

    OVP UVP.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給你一個範例,你自己改一下。

    很好的参考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来看下@超級狗

    各位觀眾……五支爺死!

网友:
    仿真圖檔

仿真軟件︰踢哀TI提那酒Tina 9

    Polarity_Protecttion OVLO UVLO.zip

网友:
電壓過高斷開是 OVP(Over Voltage Protectin)
電壓過低不動作是 UVLO(Under Voltage Lockout)
你貼的芯片資料是 OCP(Over Current Protection)電子保險絲(eFuse)
防反接是 Reversed Polarity Protection$ L* D/ y- p8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