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量DC-DC的输出电流

楼主(2018-05-03):
请问大家:如何测量DC-DC在空载与带载情况下的输出电流?谢谢!!!

网友A:
万用表,电子负载,示波器,电流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子负载,示波器,电流探头

能否具体讲下子,谢谢!!!

网友(点评):
用電表的電流檔或是示波器加電流探棒,只是量測前要由源頭斷開後再跳線出來

网友:
    一般datasheet里应该有。。。

网友:
    带载可以用用數字鉗形表。例如
    http://www.tes.com.tw/product_detail.asp?seq=23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3

网友:
    电流表接在电路中

网友:
    专业户用电子负载。其它的就是串电阻,串电流表之类的了。

网友:
    将输出端直接接在抽载机上,并且串上电流表和电流探帮。空载好测,关键带载分很多种(具体得看你们自己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