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大神,高速差分线的孔是不是越小越好,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楼主(2018-05-04):
      我在处理好多改版的时候都发现很多的板子的高速差分线的过孔都是比一般的过孔小,这个是为什么呢,哪位大神来解释一下。

网友:
    没注意呢。一般不是在信号孔边上打地孔吗。

网友A:
    很久以前看到的一个看法,现在也找不到出处了,你看看是否有道理:
    过孔本身存在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恰恰寄生电容会导致信号的边沿变缓,对于边沿陡峭的高速信号而已,可能会更加明显。过孔寄生电容的公式是C=1.41ε*T*D1/(D2-D1),其中D1为过孔孔径,减小孔径可以减小寄生电容。另外,过孔还引起信号传输时间变长。但是一般来说一个过孔引起的这些变化是很小的,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看到的一个看法,现在也找不到出处了,你看看是否有道理:
    过孔本身存在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恰恰 ...

    说的有道理  过孔主要是主要的容抗  容易造成阻抗变小 所以 一般会增加回流过孔  但对于小于5g这个影响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