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和allegro之间的问题

楼主(2018-05-04):
想问下怎么把AD17的PCB转换为allegro的!各位大神都做过吗?

网友:
    百度一波,有图有真相。。。

网友A:
    16.6的支持直接导入AD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的支持直接导入AD文件了

可以说说怎么转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说怎么转的吗?

0.0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真的有用!

网友:
    直接转会掉网络,需要辅助工具才确保正确

网友:
    是的 最好按照上面的直接导入

网友:
    据说cadence 16.6需要打s65以上的补丁

网友:
    如果你没有楼上16.6补丁的话,我之前操作是通过AD→PADS→allego,转成功的(需要的话我再码,而且会丢失很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