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的烧写问题

楼主(2018-05-04):
    最近项目开发遇到一个问题,需要更换NOR FLASH,但是连接正常,擦出正常,但是烧写不成功,总是在E0040000失败,请论坛的大神帮忙看一下。
原来的NOR flash型号:JS28F512M29EWLA
新的NOR的型号: MT28EW01GABA1LJS-DSITfile:///C:/Users/PC/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3560-20180504081126/Attach/Catch(05-04-13-15-30).jpg

    连接正常

    连接正常

    擦出正常

    擦出正常

    烧写不正常

    烧写不正常

    原来FLASH的数据手册

    更换后的数据手册

    两者之间差别

网友A:
    抹除完整顆閃存或寫入前有做 Blank Check 嗎?

一般閃存抹除後的內容是 10xFF),就錯誤資訊來看 "program 1 over 0",似乎意味著內容沒被清除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抹除完整顆閃存或寫入前有做 Blank Check 嗎?

    一般閃存抹除後的內容是 1(0xFF),就錯誤資訊來看 "pro ...

    首先感谢超级狗的热心解答,软件给的信息如下,擦除是成功的,至于bank的检测,至少在软件操作步骤上好像我没有遇到(我用的是J-link烧写)

    擦出成功

    擦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抹除完整顆閃存或寫入前有做 Blank Check 嗎?

    一般閃存抹除後的內容是 1(0xFF),就錯誤資訊來看 "pro ...

    两个NOR FALSH完全是PIN-TO-PIN的,都是镁光公司的芯片,只是不同系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超级狗的热心解答,软件给的信息如下,擦除是成功的,至于bank的检测,至少在软件操作步骤上好像 ...

擦除成功只是檢查 Erase Complete bit 回應工作完成,你最好執行 Black Check 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除成功只是檢查 Erase Complete bit 回應工作完成,你最好執行 Black Check 確認。

    谢谢,资料很到位。我再看一下,把blank check 做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NOR FALSH完全是PIN-TO-PIN的,都是镁光公司的芯片,只是不同系列的。

加速寫入及擦除電壓也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NOR FALSH完全是PIN-TO-PIN的,都是镁光公司的芯片,只是不同系列的。

    還有一個提醒︰
    容量從 512M bit 變成 1G bit,當初 PCB Layout 有多留一條 Address 訊號 A25 吧?

网友:
    MT28EW VHH Recommendation

    呵~規矩還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個提醒︰
    容量從 512M bit 變成 1G bit,當初 PCB Layout 有多留一條 Address 訊號 A25 吧?

这边都加了,用的0欧姆的电阻进行连接,超级狗,真心佩服你的细心和专业,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寫入及擦除電壓也不同!

    超级狗,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擦出电压不同,这点我没有注意,也不是很理解,如果按照数据手册描述,这个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呢?板子上没有这么高的电压。如果是这点导致的,怎么做相应的修改呢。准备再换一块试一下,先排除一下焊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狗,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擦出电压不同,这点我没有注意,也不是很理解,如果按照数据手册描述,这个电 ...

以前的閃存 Vpp 都要加 12V 高電壓才能做清除或寫入,現在的閃存 Vpp 可以加 Vcc 的電壓就能寫入,只不過有些閃存仍保留 Vpp 加高電壓能加速清除或寫入的功能。

    外接萬用燒錄器通常會這樣設計,因為我沒有你的原理圖,不知到電路上是否有 Vpp 高壓的設計,所以做一下提醒(怕電壓過高把新型號的閃存弄壞了)。原則上 Vpp/WP# 有接 Vcc 就可以,清除及寫入會慢一些罷了。

    另外請教一件事,0xE0040000 是系統中閃存起始的位址嗎?我只是要確認,是不是寫入第一個 Byte 或 Word 就發生問題了。

网友(点评):
從 Log 看前幾個 Sector 好像寫入成功!^_^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级狗,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擦出电压不同,这点我没有注意,也不是很理解,如果按照数据手册描述,这个电 ...

    哈!如果只有一塊板子這樣,那極有可能是有高位址High Address)銲接不良。

因為讀取 CFI、下 Commanad Erase ……都只要低位址0x5550xAAA),所以 Link 階段及 Erase 可以成功。低位址的 Sector 也都能寫入,但到高位址就失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如果只有一塊板子這樣,那極有可能是有高位址(High Address)銲接不良。

因為讀取 CFI、下 Comma ...

  谢谢超级狗您的解答,板子的起始地址为0XE0000000,刚开始烧写是可以的,后来烧写到40000的时候就不行了,出现了如上图所示的错误。  按照您的描述,16进制的40000约等于10进制的26K,算了一下,应该关注A18以后的地址线的焊接,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这几天我也看了手册,更换的NOR FLASH的型号应该比以前的速度要快,因为工艺的原因,如果排除硬件的原因,会不会要更改一些读写参数的时间设置满足要求。下周一再试一下
. 不管怎样,搞清楚了VPP电压的意思和擦只要低位地址的信息,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关注关注,好好学一点,非常好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超级狗您的解答,板子的起始地址为0XE0000000,刚开始烧写是可以的,后来烧写到40000的时候就不行了 ...

今天烧写成功了。首先非常感谢超级狗的解答。做一下简单的问题的总结与思考。
    (1)烧写总是到40000失败,首先怀疑是硬件的连接。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控制电压,结果都是正常;
(2)注意力转移到软件,是否是软件设置不当或者操作不正确导致,修改设置,问题依然存在;
    (3)软件给出的信息,连接设备正常,擦出正常,说明在基本的硬件连接上没有问题(感谢超级狗给出的准确定位,低地址没问题,但是高地址可能存在问题)
(4)焦点再次注意到硬件的连接,从高地址一根一根查处,从新焊接,今天烧写成功。
经验:问题定位很难,但是思考的逻辑顺序一定要有:先硬件,再软件,软硬件配合(相互验证),逐步采用排除法,缩小问题的范围。这些前提是必须对发生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否则定位就很难,一直处于乱猜的状态,效率很低。希望自己以后多多学习,提高技能。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建議熟讀閃存的 Command 及 Erase 和 Write 流程,再深入可以研究時序。^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