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2D线合并时提示包含无效的形状无法合并

楼主(2018-05-04):
pads从DXF倒过来的板框,然后合并提示包含无效的形状,求解决办法。

网友:
    让结构出EMN,导入就行了。。本来就是结构几秒的事。。

网友:
    2D线——多边形—照着这个板框画一次——转成板框

网友:
    要闭合的二D线才可以转换成板框

网友:
    这个让结构弄,弄成闭合就行了,只有闭合的外框才能在PADS里直接设板框,实在不行,你就跟着这个外形慢慢描

网友:
    选中整个形状,鼠标右键合并然后再关闭,要是还不行的话直接找结构工程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