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导出结构需要的CAD图?

楼主(2018-05-04):
我们做的产品需要做腔体。而为了规避 走线和元器件,需要导出CAD格式的文件给结构工程师。经常的情况是导出的CAD文件数据太大,结构在导入的时候经常死机。而用allegro 导出的CAD就很容易导入他们的proe软件。
我的临时解决办法就是转成allegro 再导出,很麻烦。
AD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和结构友好一点的格式?

网友:
我一般是把线全部去掉再导出dwg的,这样文件会小点,尤其是铺铜。
主要是布板前期就让结构工程师给出图纸或指出位置,规避走线的地方相对少点。元器件干涉问题可能多点,所以不删元件。

网友:
基本交換格式就是IDF與IDX兩種格式.
Allegro應當也是透過這兩種格式交換.
AD你說的數據太大應當是輸出STEP格式導致的.

网友:
    与2楼相同操作

网友:
    我给结构导都是3D的图,STEP格式,很少倒CAD的

网友:
    可以把需要的图形显示出来,再将可显示的图导出CAD,在导出对话框中选Layers/Currently Visible Layers,即可

网友:
    关掉不需要的层,只开需要的层,输出的DXF就 不会那么大了。

网友(2018-06-04):
    新建一个pcb  把你需要的结构外形copy到新pcb里面再导成CAD格式,这样文件就不会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