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阻抗匹配

楼主(2018-05-05):
本人刚接触手机射频,匹配网络这里很不理解,望大家指教!

如图,PA到SAW之间1/2两个Π型网络都需要吗?看很多设计只有2存在
看很多资料说1属于共轭匹配,用于匹配信源内阻和传输线以输出最大功率,2为阻抗匹配,用于匹配传输线和负载以使信号在传输线为行波状态。
请老师们解答下,谢谢!

楼主:
问的很没水平么?

网友A:
没必要放这么多匹配吧,一个如果需要预留1个对地最多在串一个就可以,PA输出可以留一些匹配,从PA输出管教往后看,后面全部是PA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放这么多匹配吧,一个如果需要预留1个对地最多在串一个就可以,PA输出可以留一些匹配,从PA输出管教 ...

谢谢指点,也就是说匹配尽量靠近PA,最后在天线端的匹配是要尽量靠近天线吗?那PA到Duplexer,Duplexer到ASM,ASM到ANT之间这些地点匹配网络怎么放?

网友A:
一般dup有推荐匹配,这些匹配当然是靠近dup放置,至于PA到DUP和dup到ASM这个就看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dup有推荐匹配,这些匹配当然是靠近dup放置,至于PA到DUP和dup到ASM这个就看走线了。

谢谢!

网友(2018-09-10):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也就是说匹配尽量靠近PA,最后在天线端的匹配是要尽量靠近天线吗?那PA到Duplexer,Duplexer到 ...

dup有推荐匹配,一般收发靠近dup放置一个对地电感,至于PA到dup和dup到ASM这个就根据走线的阻抗连续性以及走线长度等因素自己发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