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uart可以同时一对多吗?

楼主(2018-05-06):
单片机的uart为什么不能同时和俩个模块的串口通信,协议是一模一样的。还是uart只能点对点通信呢。求大神给解释解释。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是一对一的时候,另一个关掉就成,不要两个的数据放一块,影响电平~~~

网友B:
uart不属于总线通信,无法同时挂2个或以上的进行通信,同一时间只能是一对一。

网友:
    非总线 如果wifi 与蓝牙各有一个使能管脚 就可以实现分时复用同一个UART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uart不属于总线通信,无法同时挂2个或以上的进行通信,同一时间只能是一对一。

    俩个同时通信的时候,低电平就低不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一对一的时候,另一个关掉就成,不要两个的数据放一块,影响电平~~~

    俩个同时通信的时候,低电平就低不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俩个同时通信的时候,低电平就低不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一对一,中间用个切换芯片隔开,不然后都发,电平叠加,高低叠加会是啥情况,到低是高还中低呢?

网友C:
    肯定可以,这个问题涉及到串口组网,可以用协议解决,可以考虑modbus。不过你的WiFi和蓝牙要具备协议解析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俩个同时通信的时候,低电平就低不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像uart的RX信号默认状态是高的,鲁工同时通信的时候,一个收0,一个没有收数据位高,思域这情况就都是高啊。TX也是同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uart的RX信号默认状态是高的,鲁工同时通信的时候,一个收0,一个没有收数据位高,思域这情况就都是高 ...

    这俩个模块和mcu的协议是一模一样的,发送和接受的内容都一样,理论上不会存在高低电平叠加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可以,这个问题涉及到串口组网,可以用协议解决,可以考虑modbus。不过你的WiFi和蓝牙要具备协议解析功 ...

俩个模块的软件协议是一模一样的,不需要从协议上区分,但是没法同时通讯,只要拆下任意一个就好了,为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俩个模块的软件协议是一模一样的,不需要从协议上区分,但是没法同时通讯,只要拆下任意一个就好了,为啥 ...

协议一样,并且是同时收发吗。发送还可以:那就是带不动,驱动电流不够;接收够呛,调整好时序,WiFi和蓝牙同时发送就会冲突,上升时间不一样不同步。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俩个模块和mcu的协议是一模一样的,发送和接受的内容都一样,理论上不会存在高低电平叠加的情况吧

tx和rx的空闲状态都是高,我知道。但是我发送0或者接受0的时候俩个模块的tx或者rx不是都被拉成0了吗,怎么还会存在一个是0,一个是高电平的情况,麻烦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协议一样,并且是同时收发吗。发送还可以:那就是带不动,驱动电流不够;接受够呛,调整好时序,WiFi和蓝 ...

用示波器看信号,高电平没事,就是低电平的时候低不下来,信号是一半高。不知道是哪拉着呢

网友:
    从逻辑上就没法这么用,你中间加个开关撒,同一时间只一个通讯就OK了。

网友:
    我建议增加一个开关,采用GPIO进行控制开关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