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 in插入检测电路

楼主(2018-05-07):
有没有大神可以提供一下line in插入检测电路,在不插入时line in信号线上不会受到干扰,谢谢

网友A:
耳机座就有啊,看他那个结构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座就有啊,看他那个结构就是了~~

有无详细图纸,谢谢

网友B:
FYI,一般插座都有PIN可以做JD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I,一般插座都有PIN可以做JD功能。

line_in_JD是检测信号吗?有信号线插入座子与不插入座子,这个信号电平有什么变化?这部分电路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ne_in_JD是检测信号吗?有信号线插入座子与不插入座子,这个信号电平有什么变化?这部分电路有吗?

你把PIN3接个电阻上拉就可以了,插入的时候PIN3和PIN4会短接在一起,就相当于Pull Down输出低电平;没插入的时候PIN3和PIN4是Open的,靠外部的Pull Up就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PIN3接个电阻上拉就可以了,插入的时候PIN3和PIN4会短接在一起,就相当于Pull Down输出低电平;没插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