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ry Services 中的Import from功能灰色的,怎样激活

楼主(2018-05-07):
我用的EE版本为7.93,不知为何Library Services 中的Import from功能灰色的,怎样激活?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
无解,应该只有Symbol这个选项是灰色的!

楼主:
UltraLibrarian中关于导入库数据是这样描述的:

楼主:
UltraLibrarian中关于导入库数据是这样描述的:
To import your new library part to Expedition:
1. Start the Expedition Library Manager.
2. Select File/New or File/Open from the menu (depending on whether you wish to start a new library or add to an existing program).
3. Select the library services icon.
4. Select Padstacks, Ascii and Import.
5. Browse for the file we sent.  By default some versions look for a *.txt extension, however we are providing the *.hkp extension which will need to be changed at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You will be looking for the Pads.hkp file.
6. Select the double arrow for moving all of the padstacks from the left side of the screen to the right.  Now say apply.
7. Repeat steps 4-6 for symbols, cells and part, if these are included in your exported files.

WARNING! Mentor now requires an encryption license to import any data into
thier library system.  Therefore we are providing the normal ASCII formatted library files and special files indicating they are encrypted.  In most cases you shoudl ne importing the encrypted files.

网友:
VX 系列截图

楼主:
哦,VX系列的ASCII file也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