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等长规则管理中红绿灯只显示黄色

楼主(2018-05-07):
    如题,我碰到一奇怪的现象,在做差分对等长,误差设置+-5MIl时,规则管理中显示黄色,既不显示绿色与不显示红色,走线是已连接OK的,这个确认没问题。在走线的下方显示状态又正常 ,全板都已经调OK,但在规则管理中用Analyze后,仍然是黄色,请问大神,这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其它板我同样设置好,又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没连上吧,把鼠线打开看看

网友A:
    勾选这个试试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指导,打开就OK了。

楼主:
    感谢你的指导,打开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正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勾选这个试试

    这个勾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