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天线设计请教

楼主(2018-05-07):
    小弟有一个产品要用到NFC通讯,天线和主板分开安装,有以下几点疑问请各位大神指点:1. 请问图片中红色框中天线引出这部分引线长度有什么要求?
    2. 是否有相关的标准或者设计准则?
    3. 天线引出的导线有什么要求(阻抗...)?

楼主:
感谢狗版主的回复,不过小弟还是有些不懂,您的意思是说天线的L R C 三个参数满足就可以了吗?
    如果天线的引线太长是否会影响NFC的读取?另外,这个产品要过CE认证,引线过长是否会有不良影响?

以上,还请版主大人帮忙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多打几板试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狗版主的回复,不过小弟还是有些不懂,您的意思是说天线的L R C 三个参数满足就可以了吗?
    如果天线 ...

NFC互感耦合Mutual Inductance Coupling)通訊,13.56MHz 並不算太高的頻率。天線匹配Antenna Matching)還是必須的,但不用 50 歐姆的傳輸阻抗Transmission Line Impedance)匹配,而是圖示 RLC 匹配。

環形天線Loop Antenna)的引線,對 R 的影響較小,對 C 和 L 的影響較大。有銅皮厚度、引線寬度、引線距離和引線長度,其實這些都是可以計算的。

這段距離一般都不建議太長,但也不是極度敏感,不要長到太離譜、應該也是在可調控的範圍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FC 靠互感耦合(Mutual Inductance Coupling)通訊,13.56MHz 並不算太高的頻率。天線匹配(Antenna Mat ...

万分感谢版主的热心解答!
    按照我方的结构设计,天线的引线长度可能需要4~5cm(不是mm),不知这个长度算不算长到离谱啊?

网友:
    在NXP的官网去看看吧

网友:
    没有影响,读卡高度可以调整电容参数来达到

网友(2020-10-22):
    用仿真软件仿真测试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