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ERROR(ORCAP-1100):No signals Present 如何解决

楼主(2018-05-09):
cadence16.6
Hotfix_SPB16.60.102_wint_1of1.exe
检查原理图中的net连接情况,点击信号线,然后通过右键的signal来检查,但是今天方向点击后出现如下的错误:
orcad cis 出现错误:ERROR(ORCAP-1100):No signals Present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8-07-18):
不確定是不是 Hotfix_SPB16.60.102_wint_1of1.exe 造成的。可以試著產生網表或是 DRC 看看會不會報錯。

网友(2019-04-22):
这是在层次原理图绘制没有在主页Place Hierarchical Block 的原因,把设计的Sch 添加进去应该就没这个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