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磁阀死机

楼主(2018-05-08):
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关断,

在断开的时候很大的概率出现单片机死机的情况,

单片机用单独供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建议在VDD50 后面串联一个二极管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VDD50 后面串联一个二极管试试看!

    但这种电路,相对这么简单,原理图还真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 D9 SS24Schottky Diode,逆向突波太大還是會崩的。
      以前我們 5V 或 12V 繼電器Relay)都是用 1N4148,你可以試試看。
    • 另外一個疑點是,P0_6 為低電平時,會從 VDD332.9mA 左右的電流進 MCU。(三極管導通時 VBE 約是 0.4V
有的 MCU GPIO 的驅動能力很弱,500uA ~ 2mA 也都遇到過,也曾經發生燒毀 MCU GPIO 的狀況,你得確定一下規格。

网友:
    看一下单片机的电源引脚是在继电器关断时是否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D9 SS24 是 Schottky Diode,逆向突波太大還是會崩的。
    以前我們 5V 或 12V 繼電器(Relay)都是用 1 ...
  •
    狗版主,帮忙看看我的无线充分析啊,我@你2天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在哪兒???>_<!!!

网友:
    版主分析的在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版主,帮忙看看我的无线充分析啊,我@你2天了

    帖子无线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結果如何???

电磁阀上加个二极管就好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你之前沒上 SS24 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磁阀上加个二极管就好了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有點想 -10 分給它按下去!>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