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接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8-05-08):
如图所示
1.实测在端接电阻R1为0R时,AB两点的波形都是图①的情况,有些过冲
2.在调整端接电阻为100R时,A点的波形为图①,B点的波形都为图②
想问一下
1.调整端接电阻后,对于终端来说,波形是正常范围内了。但对于源端来说,在调整端接电阻前后,源端(A点)波形都是有过冲的情况的(实测),是不是说端接电阻仅仅只是调整终端所接收到的信号,对于源端并没改善
2.还是测试结果有偏差

网友A:
终端电阻可以减少信号反射造成的干扰,好像无法改变源端的过冲。这个串联端接要靠近发射端放置,不太适合双向传输信号

网友B:
源端是发射,收端是接收,串接或者并接电阻是保证接收端正确采样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端是发射,收端是接收,串接或者并接电阻是保证接收端正确采样电平,

意思就是说,发送端过冲是没有办法的,端接只是改善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电阻可以减少信号反射造成的干扰,好像无法改变源端的过冲。这个串联端接要靠近发射端放置,不太适合双 ...

靠近源端,大家都这么说,总不可能把电阻直接塞BGA里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靠近源端,大家都这么说,总不可能把电阻直接塞BGA里面吧。。。

尖端过冲,可以通过调节驱动能力来实现~~~还有就是整个线路的阻抗匹配好的话可以减少~~但是~~~对电路性能没有影响的话~~调节他有啥意义??

网友C:
我们关心的是接收端的信号,接收端的信号质量好就行。这是pin to pin的走线吗?

网友D:
串联端接主要用于输出阻抗小于走线的特性阻抗的情况,这个电阻目的是增加了源端的输出阻抗,所以在图上电阻B侧,信号的反射会减小,因为驱动端的输出阻抗在匹配之后比较接近走线特性阻抗,但是在电阻的A侧还是会有反射,但是不影响接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尖端过冲,可以通过调节驱动能力来实现~~~还有就是整个线路的阻抗匹配好的话可以减少~~但是~~~对电路性能 ...

没有,说实话,这个电路已经是在出货的产品了,只是我测出来后个人的一个问题而已
尖端过冲,调节驱动能力是通过芯片软件实现的么,这个还真没了解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关心的是接收端的信号,接收端的信号质量好就行。这是pin to pin的走线吗?

是的,pin to pin
你这个问题倒启发了我,要是一对多的话,结果又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端接主要用于输出阻抗小于走线的特性阻抗的情况,这个电阻目的是增加了源端的输出阻抗,所以在图上电阻 ...

了解,我只是觉得说
1.电阻已经很靠近源端了,还是能测到电阻到源端信号的过冲现象,那是不是说,端接电阻不管怎么放置,源端到端接电阻一定还会有过冲的现象
2.端接电阻到源端的距离影响着这个过冲程度(假如端接电阻就在源端BGA底下,是不是说,源端到端接电阻这段信号的过冲会变得非常小?)
3.虽然源端到端接电阻这段信号确实不是特别重要,这个产品也在出货了,只是我个人想通过交流学习一下知识
4.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位大神,每次在365上问问题都有挺多人来回答的,真的感谢

网友E:
    那请大神讲讲,是不是所有的端接都是靠近源端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请大神讲讲,是不是所有的端接都是靠近源端比较好呢?

不是,看具体芯片具体引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了解,我只是觉得说
1.电阻已经很靠近源端了,还是能测到电阻到源端信号的过冲现象,那是不是说,端接电 ...

    是的,端接电阻都是建议尽可能靠近输出端的,所以现在有些高速的总线的端接都已经做到片上了。但是不管你的端接电阻摆放的多么靠近输出,只要阻抗出现不连续,就会有反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端接电阻都是建议尽可能靠近输出端的,所以现在有些高速的总线的端接都已经做到片上了。但是不管你 ...

嗯嗯,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端接电阻都是建议尽可能靠近输出端的,所以现在有些高速的总线的端接都已经做到片上了。但是不管你 ...

    那我有个问题!
    就是DDR的地址组/控制组的那些匹配电阻为啥是需要靠近DDR颗粒摆放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我有个问题!
就是DDR的地址组/控制组的那些匹配电阻为啥是需要靠近DDR颗粒摆放呢?

因为这些信号线是单向传输,另外你说的这些信号用的是并联端接(我说的端接靠近输出端指的是源端匹配),也就是传输线阻抗小于输入端阻抗,所以并联端接电阻会接收端的等效阻抗降低与走线阻抗匹配,综上,需要靠近颗粒端摆放。

网友G:
    端接有很多种形式,源端一般是串联电阻,末端一般是并联,末端端接效果比源端好但结构复杂、功耗大,各有各的优势。但是对于高速信号和DDR等要求高的场合,都采用的是末端端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这些信号线是单向传输,另外你说的这些信号用的是并联端接(我说的端接靠近输出端指的是源端匹配), ...

    如果地址线和控制线采用的是串联端接呢?应该放在何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端接有很多种形式,源端一般是串联电阻,末端一般是并联,末端端接效果比源端好但结构复杂、功耗大,各有各 ...

    末端端接意思是。像在地址线上那样并联一个上拉?还是在最末端像VTT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末端端接意思是。像在地址线上那样并联一个上拉?还是在最末端像VTT那样?

应该末端像VTT那样,也最简单的方式也就是上下拉,阻值跟特征阻抗一样,单端和差分有点区别。但是直接上下拉会提升很多功耗,所以又有优化的版本,比如加电容的方式,而又因为输出IO一般驱动能力有限,这个电容容值很难选择。总之,对于单端信号的末端端接,基本上很少用,除非像DDR一样有个比较合适的VTT电源。

网友(2018-06-27):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你的测量没问题,具体为什么,推荐阅读于博士的信号完整性手记中第四章:信号的反射与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