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不能正常显示设计页面

楼主(2018-05-09):
RT,AD在安装完成之后,可以打开欢迎页面,但新建PCB会卡在欢迎页面,无法正常显示设计页面我换了AD14和AD16都是相同情况,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是电脑的问题吗?

如图

欢迎页面

欢迎页面

卡死

卡死

电脑配置

电脑配置

楼主:
而且只有PCB会卡屏,打开或新建原理图就没问题

网友:
你好!我之前遇到过打开是白屏,显示不了PCB设计区,问题出在显卡上,我装有独立显卡,使用的却是集成显卡,不知道

网友:
是不是跟我的一样,装了独立显卡就使用独立显卡,用集成就会出问题

楼主:
是的,已解决。重装了显卡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界面显示问题都是可能与我们电脑的显卡有关的,以后在遇到类似问题,更新显卡驱动或是

网友(2018-07-06):
这个厉害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