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信号驱动能力 ?

楼主(2018-05-09):
        请教如何测量单根信号驱动能力, 比如A信号,在不知此信号作用,不知是否为电源电压还是IO电压的前提下,且不能拆开该产品, 有没办法测量出A信号的驱动能力(可以带载多少电流) ,前提是不能把现有的产品烧坏!
----谢谢----

网友A:
加可调电阻,高端一点的可以用电子负载,量一下抽不同loading电流时信号管脚或者负载端的电压。一般来说抽的电流超过IO口驱动能力时,输出电压是会往下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可调电阻,高端一点的可以用电子负载,量一下抽不同loading电流时信号管脚或者负载端的电压。一般来说抽 ...

 如果是IO电压这办法可以一试     但如果是电源电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IO电压这办法可以一试     但如果是电源电压呢

电源测试原理也一样,最多就是挂的负载电阻会比较小到时候会发热会很严重。我以前用滑动变阻器测过DCDC的带载能力,发热比较严重,有电子负载的话最好用电子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测试原理也一样,最多就是挂的负载电阻会比较小到时候会发热会很严重。我以前用滑动变阻器测过DCDC的 ...

明白了 ,我安这种方式测试下

网友:
电子负载可解决一切;电阻只是简单的一种电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