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cb482086fed4eaadcbfa6c83d89b299d","traceid":"1a1c710217585675214585532efdcc","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8-05-11):
引用 网友A:
    谢谢!但是这个电容值不满足红外灯瞬间电流的要求,红外灯瞬间电流达到5A

那你应该是在电容后面的点灯电路串联限制电流为5A的电阻 ,上电瞬间通过5.6欧电阻给电容充电 可以保证上电电流<2A 但是开灯时候灯的电流通过电容提供 应该不影响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不对 你后面的点灯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楼主确定灯的稳定平均电流不超过2A?是因为瞬间电路5A导致适配器直接挂了?一般来说,2A的适配器,瞬间3-4A才会过流,而且也会缓慢上电的设计。附一个缓启动电路思路给你吧。如你电流没有错,你电路等效电阻是12V/5A=2.4ohm。适配器12V/2A=6ohm,那么你串接个4ohm的电阻,应该就可以了。不过要考虑功耗。另外MOS延时多少ms打开也要考虑。这样,启动时,电流流过电阻到后端,起到限流,然后MOS再打开。由MOS管提供电流了。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没啥鸟用啊,过流保护了 相当于开路,等你自恢复,后面电容早就放光电了。还是起不来。你这么多电容的设计,真土豪啊。而且后级那么多大电容,本身就会导致启动电流大增,因为要对电容充电。

网友:
    1、16楼的方法靠谱,比用NTC更好;
    2、电容确实太多,没必要,刻意去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定灯的稳定平均电流不超过2A?是因为瞬间电路5A导致适配器直接挂了?一般来说,2A的适配器,瞬间3-4A ...

有道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