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现点击命令不响应

楼主(2018-05-09):
比如dehilight,点了右侧选项都不出来,要重启才可以。。。怎么回事?

网友:
遇到过相同问题   重启一次就好了

网友A:
    是不是该换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该换电脑了。

    不是吧,配置还行吧,12G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该换电脑了。

    明显是软件问题,不是电脑问题!即使是电脑问题换个系统总可以了,动不动就换电脑哈!

网友:
    :P:P:P:P:P:P:P:P:P

网友:
    别尝试最新的版本~~~比如17.2,BUG一堆!你找出BUG,CADENCE也不给你钱,这不是你的工作!

网友:
    不出来?是options不出来吗还是?

楼主(2018-09-12):
    我现在电脑都不敢动,最怕cadence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