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09):
上图左是常用P沟道MOS管SI2301数据手册中的曲线图,右边是数据手册中的一个开关电路测试图。我不明白为啥图中S是接GND,而D(漏级)接电源。这样怎么实现开关,难道G(删级)要输出负数脉冲信号吗?

网友:
    这个是P沟道mos管,GS为负电压,所以G的控制信号为负

网友:
    信号输入端不是已经画的是负信号吗

网友:
    不要被这个这波形迷惑了。事实是负的

网友:
    VDD<GND  可以是负的呀~

网友:
    有道理,学习一下。

网友:
    从时序图可以看出来,输入是低电平的,输出为低;输入为高电平的时候,输出为高。

网友:
    楼主那么分析没错,应该是要负脉冲。不过电压是相对的嘛,实际使用,保证VD小于VS,VGS小于Vgs(th)就可以啦

网友:
    VGS小于VDD电压1.5V即可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