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via塞孔和盖油的工艺及要求谁知道?

楼主(2018-05-09):
    PCB via塞孔和盖油的工艺及要求谁知道?

网友A:
    塞孔主要体现塞的饱和度,盖油主要体现孔不能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孔主要体现塞的饱和度,盖油主要体现孔不能上锡

    对孔大小有要求吗?我知道现在好像就两种塞孔工艺 一种是树脂 还有一种是油墨

网友:
    因为传统BGA可能会在PAD与PAD间做VIA到背面去走线,但是若BGA过密导致VIA走不出去时,就可以直接从PAD钻孔做via到别层去走线,再将孔用树脂填平镀铜变成PAD,也就是俗称的VIP制程(via in pad),若只是在PAD上做via而没有用树脂塞孔,就容易造成漏锡导致背面短路以及正面的空焊 塞孔是很常规的工艺,油墨并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孔大小有要求吗?我知道现在好像就两种塞孔工艺 一种是树脂 还有一种是油墨

    因为传统BGA可能会在PAD与PAD间做VIA到背面去走线,但是若BGA过密导致VIA走不出去时,就可以直接从PAD钻孔做via到别层去走线,再将孔用树脂填平镀铜变成PAD,也就是俗称的VIP制程(via in pad),若只是在PAD上做via而没有用树脂塞孔,就容易造成漏锡导致背面短路以及正面的空焊 塞孔是很常规的工艺,油墨并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楼主要是还有其他想要咨询的,也可以加我qq:287280638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孔大小有要求吗?我知道现在好像就两种塞孔工艺 一种是树脂 还有一种是油墨

    塞油、盖油、塞树脂、电镀塞孔、铝片塞孔,对孔径大小是有要求的。
板厚小于0.4mm不能塞油,只能盖油。0.55mm以上的孔不塞油。
与板厚也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油、盖油、塞树脂、电镀塞孔、铝片塞孔,对孔径大小是有要求的。
    板厚小于0.4mm不能塞油,只能盖油。0 ...

信息很足,学习了

网友C:
    对于塞孔最常用的是阻焊塞孔,和树脂塞孔,阻焊塞孔将油墨塞入过孔内,使其不透光,盖油仅仅是对过孔表面将油墨覆盖而已;所有的塞孔都有一定的限制,对于阻焊塞孔,塞孔过孔0.4mm以下最佳,盖油孔都可以建议做成阻焊塞孔,这样板子的可靠性更强(盖油孔,板子使用一段时间或焊接时,表面的油墨膜会破掉,容易出现杂志进入)。建议如果过孔不用来测试等必须开窗,则均建议阻焊塞孔,尤其是BGA区域,塞孔后对板子后期使用的可靠性更好,对焊接也可以防止焊接短路等等。
树脂塞孔通常使用在,BGA焊点与过孔盘共用(过孔打在BGA焊点上)或过孔打在贴片盘上时。树脂塞孔有不会减少焊接面积等好处,增加了板子的可靠性和可焊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塞孔最常用的是阻焊塞孔,和树脂塞孔,阻焊塞孔将油墨塞入过孔内,使其不透光,盖油仅仅是对过孔表面将 ...

    解释的很专业,没有去过pcb制造长,不知道哪里可以组织去板厂观光学习下加工工艺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息很足,学习了

    可以加Q 343030605,微信pcb-home,一起探讨!我之前在板厂是做技术和工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