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L方程怎么分析得出这两点的电压

楼主(2018-05-09):
如图所示,怎么列KCL方程才能求出,1.14V和0.71V这两处的电压值。

图1

图1

网友A:
首先标出电流方向
i_R8=i_R9+i_R11
    i_R12=i_R9+i_R10
U8+U11=2.5
    U10+U12=1
U11+U9+U12=0
U8=i8*R8...
    连立解方程组

网友B:
電流方向由左向右:
KCL1  :>     i_R8=i_R9+i_R11
      2.5-V1     V1 - V2       V1-0
 -------- = ---------- + ----------
      100k         200k        100k

  化簡: 5=5V1-V2

    KCL2  :>     i_R9=i_R10+i_R12
1-V2       V2 - 1       V2-0
    -------- = ---------- + ----------
  200k         200k        200k

  化簡: V1=3V2-1

  5=5(3V2-1)-V2
      V2= 10/14   , V2=0.714286

1=3*0.714286-1 = 1.1428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流方向由左向右:
    KCL1  :>     i_R8=i_R9+i_R11
      2.5-V1     V1 - V2       V1-0

    谢谢,很专业啊,学到了,这个电路是可以对mv负电压信号进行抬升的,主要用与运放跟随后,放大电路前对信号的电压抬升,随便问一下,您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标出电流方向
i_R8=i_R9+i_R11
i_R12=i_R9+i_R10

感谢您的解答,楼下也有解答,您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很专业啊,学到了,这个电路是可以对mv负电压信号进行抬升的,主要用与运放跟随后,放大电路前对信 ...

不客氣:TINA-TI SPICE-Based Analog Simulation Program | TI.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氣:TINA-TI SPICE-Based Analog Simulation Program | TI.com

    很好用呀!哈哈,3Q

网友:
    电路分析里面学的叠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