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隐藏某些项目,比如shape,line,只需要不显示

楼主(2018-05-10):
    原先的操作是,读取记录所有属性,删除,然后再创建回来
    但有些参数在删除项目后,也缺失了
    比如:
    fill=shape->fill
    layer=shape->layer
    net=shape->net
    parent=shape->parent
    bBox=shape->bBox
    Spoly=axlPolyFromDB(shape)
    props=axlDBGetproperties(shape)
    axlDeleteObject(shape);在这之后,net,parent,props都无法读取了
    ...
    foreach(poly Spoly
       result = axlDBCreateShape(poly fill layer net parent)
       axlDBAddProp(car(result) props)
    )

网友A(2018-06-22):
    先创建,成功后再删除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创建,成功后再删除原来的

    关键是,要隐藏这个项目,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