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导通时压降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如图,当Vout在3.0V和3.5V切换是,S_RX电压会不会在Vout和0V跳变?即当Vref超过1.24V,TLV341导通时,S_RX会降到接近0V吗?

网友:
S_RX上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這電路的作用是什麼?   TL431 只要提供足夠的Ika (1mA~100mA),Vref 就能產生1.25V. 沒實際驗証,但我覺得S_RX电压 不会在Vout和0V跳变

网友:
    这个电路想实现一个电压比较功能?当Vref超过1.24V输出接近0V,要多接近?S_RX实际上也就是TLV431的供电端,你想让供电端降到0V它还怎么工作?手头没有器件没实际验证,因为官方资料给出的资料VKA的最低也就1.24V,如果不能接受的话建议还是用电压比较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