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S VX2.2 一些功能不能用

楼主(2018-05-10):
如附件所示,添加复用模块和设计规则里的一些设置均为虚体不能使用,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呢?感谢# D  N: B; B# ]$ u! ~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没碰到这样的事,怎么解决的?

网友:
    貌似没破解或没破解完全吧

楼主:
    正版软件功能没买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