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画圆形PCB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以前没有做过圆形PCB,最近心血来潮,想复制国外的一个爱好者做的RGB LED的PWM驱动板
    可是遇到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均匀分布LED,更改了安全间距等,依然无法调节,无奈找论坛里的大神求救。
    希望大神赐教,下面附上我的截图

    加一张别人画的效果,请问哪位大神,这样分布需要设置哪些?
   对元件的模型封装如何设置,因为我在旋转元件的时候,其白色阴影会逐渐增多,导致相同的元件却无法靠近,这个怎么处理?

AD16 PCB界面

AD16 PCB界面

国外的朋友的作品

国外的朋友的作品

网友A:
这个可以使用特殊粘贴里的阵列来实现。
1、画一个圆,任意层,是作为放置LED的路径辅助线,用完即删。这个圆的尺寸需要按照板框尺寸、LED直径和离板边位置等要求进行计算获取。
2、先从库里放一个LED封装进来,位号可以是0,例如D0,复制,参考点选择LED的中心。
3、编辑->特殊粘贴,选择阵列粘贴,右侧选择circular,左侧的数量结合下面的spacing按需填写,例如数量10,那么spacing填36,正好360度。看你的图,是需要勾选rotate item to match,想知道不勾选是什么效果可以自己尝试。Text Increment填1,即位号按1递增。
4、按OK关闭对话框,先点击辅助圆的圆心,再点击轨迹(即第一个LED摆放的位置)。完成,删除辅助圆和D0。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终于找到大神了~
      你的意思这个只能通过这样的“”特殊”的阵列排布来做了?
      还有你说的先拖拽一个,然后复制,再特殊粘贴?  那之前的元件等于要全部删除? 重新手动添加元件? 之前的网络也要重新?

网友:
可以使用极坐标模式,在gird manager里面添加一个极坐标

楼主:
    楼上说的不太明白啊,能否再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使用特殊粘贴里的阵列来实现。
1、画一个圆,任意层,是作为放置LED的路径辅助线,用完即删。这个 ...

    按照你的说的方法,现在画出来了我想要的效果,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网络连接没有了,这个如果重新导入,元件就会再次打乱顺序了
    有没有方法可以固定现在的元件位置的同时,也可以重新导入网络的?

特殊粘贴后的效果

特殊粘贴后的效果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使用特殊粘贴里的阵列来实现。
1、画一个圆,任意层,是作为放置LED的路径辅助线,用完即删。这个 ...

又学到一招,元件PIN脚也可以这样

网友B:
添加一個Polar Grid即可,拖曳LED會自動選轉角度

Polar Grid

Polar Grid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添加一個Polar Grid即可,拖曳LED會自動選轉角度

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添加一個Polar Grid即可,拖曳LED會自動選轉角度

请问这个怎么调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怎么调出来的
    低版本没有这个,忘记是从哪个版本开始有的。
Design->Board Options->Grids,右击选择Add Polar Grid或点击menu进行添加。注意要勾选co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版本没有这个,忘记是从哪个版本开始有的。
Design->Board Options->Grids,右击选择Add Polar Grid或点 ...

用的AD9,没有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