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绘图复制的问题

楼主(2018-05-11):
我看视频教程说绘制完一个图形,按住ctrl+左键双击可以复制图形,为啥我这样操作不了???
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复制完的图形属性与原来一致,你可以在复制完后更改其属性,然后通过调节display control来查看

网友:
老吴意思是复制后刚好重叠了,然后通过DISPLAY调节查看

网友:
    按住Ctrl,双击鼠标左键,然后再右键查看其属性,把属性改成不一样,然后偏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