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个OP07搭建增益为100的放大电路,代替仪表放大器

楼主(2018-05-11):
最近在做弱信号放大的小玩意,于是上某宝去搜索成品,发现用AD620这款运放的很多呀,然后就跟进去看了一下AD620的datasheet,发现可以用3个便宜的OP07来代替AD620
实现增益为100倍的电路图,于是我自己仿真了一下,可是为什么结果是200倍?这让我疑惑了。于是我就去查找仪表放大器的相关介绍,发现是有公式可以算增益的,确实也是200倍呀,难道手册错了?我觉得不可能,应该是我仿真错了或者是哪里算不对,才算出200倍,此外我搜索了一下,有个百度问答有人提供的方案确实是100倍增益,最后把贴图还有链接,以及AD620的手册贴上,希望可以得到解答。谢谢!

3个OP07放大100倍

3个OP07放大100倍

3运放仪表放大器

3运放仪表放大器

楼主:
    分享别人方案的链接: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86525649.html

网友A:
    請參考!

增益 100 應該是指單端輸入,兩個單端相減增益就會變 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增益 100 應該是指單端輸入,兩個單端相減增益就會變 200。

    感谢大神版主的解答和提供的参考资料,看来自己素养还不够,看不懂手册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我自己也不太懂。>_<|||

楼主:
    回复错了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版主的解答和提供的参考资料,看来自己素养还不够,看不懂手册

    G=200仿真图

    G=200仿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增益 100 應該是指單端輸入,兩個單端相減增益就會變 200。

    您好,那我要怎么处理才能把增益变成100?为什么我把其中一个接地了,增益还是200?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B:
    VF2接地,VF3接信号

    热心人!: 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VF2接地,VF3接信号

只是输出变负电压了

    反之一样

    反之一样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輸出負壓是你輸入點的正負極搞錯了,倒過來就會變正的,看我那個 INA129 的貼圖。^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那我要怎么处理才能把增益变成 100?为什么我把其中一个接地了,增益还是 200?

    呵!呵!你都知道 Gain 怎麼算的,把 Gain 湊到 100 不就得了。

    • 第二級的增益Gain)是 R4 / R3,你的圖 R3 = R4 = 10K 所以增益 G2 = 1。
    • 第一級的增益Gain)是 1 + 2 x R1 / R2,想辦法把增益 G1 湊成 100 就可以了。
      1 + 2 x R1 / R2 = 100
      2 x R1 / R2 = 99
      R1 / R2 = 49.5
你的圖中 R2 = Rg = 100 歐姆,所以你只要把 R1 配成 4.95K 歐姆,增益Gain)就是 100 倍了。

看到這裏你會有些心得。

    • 4.95K 並不是標準電阻值,上哪兒去找?即便你能用多顆串接解決,還是不方便。
    • R1 ~ R4 若以 1% 精密電阻計算,整個電路仍有 4% 的誤差,這還不包括運放的偏置Offset)及增益非線性Gain Non-Linearity)等因素的影響。

    這時候你就會了解,單一顆並內建電阻的姨婊子運放Instrumental Amplifier)芯片有多好用了。例如TI INA 系列的產品,增益誤差Gain Error)都會控制在 2% 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增益 100 應該是指單端輸入,兩個單端相減增益就會變 200。

你好,
    增益的部份,  依公式計算即可.
                         2*10k             10k
    GAIN :   ( 1+   -----------  ) *( ----------- )   , Av = 201
                          100                10k

    TI TINA 模擬的另一個問題是,   :
10mV   *  GAIN  , 正確結果應該是 2.01 V

目前的結果確是 2.1
    ,
我看了一下, 樓主運放零件選用,  並沒有提供合適的工作電源,
    所以無法模擬出正確的結果.  TINA 應該有出現錯誤的警告訊息才是.
    如果不想或不知工作電源為何,  可先選用理想運放做模擬即可.

    热心人!: 5.0
    運放接正負電源好像更慘,輸出是 uV 級的。>_<|||
    热心人!: 5
    這個問題你要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的穆德探員了,我用 Tina 9 仿真的結果也是錯的。@_@!!!

网友B:
    我用仿真器仿真了一遍,G=100 啊

网友:
    示波器输入端A是20mV/DIV,示波器输入端B是1V/DIV
    上面图里面上面信号时A端测试结果,下面信号时B段测试结果

网友:
    為什麼我用踢哀TI)的提那酒Tina 9)仿真不出來,但是用你娘太苛Linear Tech)的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就可以???

网友:
    如果照 TI INA129 芯片資料上面寫的,你娘太苛Linear Tech野樓梯失敗史LTSpice)的仿真結果似乎才是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用仿真器仿真了一遍,G=100 啊

    现在遇到个问题是:我输入的是10mV的信号,可是示波器A端口测试的结果是20mV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那有什麼奇怪的,Tina 9 10mV 丟進去只剩 uV 出來。@_@|||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我用踢哀(TI)的提那酒(Tina 9)仿真不出來,但是用你娘太苛(Linear Tech)的野樓梯失敗史(LTSpi ...

TI TINA :
    設  R1 = 4.95k   ,
GAIN = 100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你換成 OP07 就知道!^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遇到个问题是:我输入的是10mV的信号,可是示波器A端口测试的结果是20mV

猜測是阻抗批配:

    示波器的輸入阻抗約為1M ohm.
    Function Generator 的輸出阻抗50 ohm.
以 FG而言,就像接上一大的負載(Open)一般.
    因此在示波器上會得到兩倍的設定電壓值.
這篇給你參考: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key=1948055&id=1948055&nid=-11143.0.00&lc=eng&cc=MY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 TINA :
    設  R1 = 4.95k   ,
GAIN = 100

換成OP-07  ,
結果一樣是GAIN = 100
    三運放儀表, 是可行的.
難在於電阻的匹配.
TCR 及 VOS drift .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Vin1 - Vin2 = ……這…這…這是 10mV 嗎?@_@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na V9 器件庫中有單顆的姨婊子運放(Instrumental Amplifier),使用 INA129E 仿真的結果也是對的。

 ...

INA129:
Vx - Vy   , 確實是10mV.

    只是@spice 標示並不清楚.
用原本的 V1   10m ,   很容易就誤看成 11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都知道 Gain 怎麼算的,把 Gain 湊到 100 不就得了。
  • 第二級的增益(Gain)是 R4 / R3, ...
  •
    真的学到了,还是不会变通呀。谢谢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OPA207

    OP-07、OP-77 和OP-177 的升级换代设计opa207.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OPA207

看看哈!谢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