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怎么选择图形中心

楼主(2018-05-11):
如图想把 右框中心移到原点去   框中心不在栅格上

网友A:
如果这个框是中心对称的,那么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
新建一个空封装,将这个框复制粘贴进去,复制时的参考点任意选取。
上下左右横线上各放置一个焊盘,要求分别位于各自横线的中心,会自动吸附到中心的,这个必须做到。
edit->Set reference->Center,中心定位完成,删除焊盘。

网友:
画辅助线,或者在CAD中标注中心点在导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框是中心对称的,那么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
新建一个空封装,将这个框复制粘贴进去,复制时的参考 ...

发现你太了解ad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现你太了解ad了

也不是那么了解,经常是看到坛友的问题,自己去琢磨一番才解决的。
有时候给坛友们的答案也不一定正确。

网友:
可以设置栅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那么了解,经常是看到坛友的问题,自己去琢磨一番才解决的。
有时候给坛友们的答案也不一定正确。 ...

嗯嗯,向你学习哈哈

楼主:
谢谢 这个办法我知道  更多的时候是画板时有些元件要放在CAD指定的框中心  就是觉得麻烦  之前用PADS有个功能是可以把原点放在规则形状的中心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元件布局时,类似按钮、USB、接口等有固定的位置要求,结构工程师把位置定好后,我们需要把相应的元件放到相应的位置上,如何使中心与中心对齐?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与结构工程师进行沟通,使用统一的单位,小数点位数不要太多,在结构设计阶段就把这些框的中心坐标处理好。
实在解决不了的一些框,在设置格点时设置的小些,中心距偏差个0.05mm貌似也没关系。布局其他元件时再把格点调回来。若一定要中心与中心对齐,做两条十字交叉的辅助线也可以实现。
如图,虽然交叉中心不在格点上,但是把元件放进去时是能自动捕捉中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元件布局时,类似按钮、USB、接口等有固定的位置要求,结构工程师把位置定好后,我 ...

就是这个意思   结构都是层层转包 沟通起来费劲的很 我现在就是把栅格搞到最小 放置时放大到最大 实际出板也不会偏的有影响 有时候强迫症

网友(2018-07-20):
大神好nb,差距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