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AD,怎么在只显示丝印层下选择器件?在哪设置?顺便分享几个快捷键!

楼主(2018-05-12):
以前AD9 AD10,选择丝印层 然后再shift+S, 选择器件很方便,也不会选取到连线之类的。
现在刚换了AD16,SHIFT+S 在3种模式下切换,感觉怪怪的,而且在丝印层高亮的时候没法选取器件。这就很尴尬了。
只能在TOP或BOT SHIFT S下才能选取,这些参数在哪里设置看了一下没有找到,有没有大神告诉一下?

分享几个常用快捷键:
SHIFT+S  本层高亮
T+S   原理图选取器件后,T+S可以直接跳到PCB中并选取相应器件。 可以配合TOL使用
T-O-L  PCB选取器件后,按顺序T-O-L  可以将选取器件放置到一个区域内,布局初期使用
CTRL+shift +t/b/l/r  PCB 器件上下左右对齐
移动过程中 L  对称换层   TOP变BOT
T-I 差分蛇形线

别的想不起来了,就这么多吧,有没有大神解决下我的问题?

网友A:
shift+s模式(隐藏其他层、灰度显示其他层、单色显示其他层)的切换,可以在preference里设置(PCB Editor->Board Insight Display->Available Single Layer Modes),但是元件的选择只能是在Top或Bottom。
一般我会设置两个快捷键,是用来调整位号的,但是也可以用来移动元件,给你参考:
shift+T:expr=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 or Ispad and onMultilayer or IsVia or OnTopSilkscreen|mark=True|apply=True
shift+B:expr=IsComponent and onBottomLayer or Ispad and onMultilayer or IsVia or OnBottomSilkscreen or OnBottomSoldermask|mark=True|apply=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s模式(隐藏其他层、灰度显示其他层、单色显示其他层)的切换,可以在preference里设置(PCB Editor- ...

感谢,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s模式(隐藏其他层、灰度显示其他层、单色显示其他层)的切换,可以在preference里设置(PCB Editor- ...

设置快捷键的功能在哪,常规快捷键设置并不能设置删选规则!

网友:
在工具栏上右击,选择customize,在这里新建。

网友:
这个不错哦,有俩个没用过

网友B:
楼主,AD16 AD9 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感谢2L分享,之前检查丝印是自定义了个层组合,试试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AD16 AD9 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感觉差别不大,AD16有个可视化布局空间,布线的时候能把你可用的布线空间显示出来。原理图方面 感觉就是可以批量改字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hift+s模式(隐藏其他层、灰度显示其他层、单色显示其他层)的切换,可以在preference里设置(PCB Editor- ...

非常感谢,很好用,整理丝印方便多了。这样设置出来其他层也是灰度显示,请教一下,如果要完全隐藏其他层,要怎么改语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很好用,整理丝印方便多了。这样设置出来其他层也是灰度显示,请教一下,如果要完全隐藏其他层 ...

完全隐藏,我还不知道方法。不过可以设置mask level(软件左下角,里面的background objects factor设置为0),将其他层的颜色深化,可以增加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隐藏,我还不知道方法。不过可以设置mask level(软件左下角,里面的background objects factor设置 ...

    好的,再次感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