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C的32.768Khz的晶振两端为什么要加个电阻?

楼主(2018-05-14):
    如上图,为什么要加R5?是晶振的要求还是RTC电路的要求?

网友:
    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A:
    提供偏压用的,很多IC已经把这个电阻做进去了,所以不一定要并这个电阻。下图串进去的那个电阻才是调整驱动能力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提供偏压用的,很多IC已经把这个电阻做进去了,所以不一定要并这个电阻。下图串进去的那个电阻才是调整驱动 ...

图没传上去,,,,

网友:
    提供驱动应该是没错,我记得之前他们告诉我停震的时候用。也没有太明白,来学习学习,有大神来讲解原理不

网友:
    这是反馈电阻,提供反馈环路的,配合内部的反向器工作,使之工作在正反馈状态。途中RX作用是调节驱动能力,同时配合负载电容进行滤波,把基频之外的高次谐波衰减掉,有的电路还要加一个与晶振串联的电阻位置,用来测试内部反相器的负阻,也就是负载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没传上去,,,,

    同关注 还有这个震荡电容怎么确定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关注 还有这个震荡电容怎么确定容值?

网友:
    嚴禁提問,因為……我也不會!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Feedback Resistor,文档很好,感谢,

网友:
一般都是使用厂家推荐值,很少有自己计算设计的。。。

网友C:
    学习了,不过下3个文件15威望,太可怕了,要是1威望多好,这还让不让人发表看法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不过下3个文件15威望,太可怕了,要是1威望多好,这还让不让人发表看法了啊

    多学狗大大

网友:
表得是咋个起的。

网友(2019-09-23):
    7 s: X+ g0 {& b" g&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