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2.2 破解檔案

楼主(2018-05-14):
求助各為Layout先進
能否提供pads VX2.2 的破解程式 如Crack , 或者是饅頭破戒大師 , 最好是迅雷能下載的

网友: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一直用2005 。美 滋滋。。。

网友A:
    百度搜索“饅頭破戒大師”大概32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索“饅頭破戒大師”大概32M左右,

    饅頭破戒大師,我知道但是載不下來:'(

楼主:
    饅頭破戒大師載下來了 , 謝謝

    Mentor Crack Master__破戒大_ v2.1.0 最新版@681_286833.rar

网友:
    在推出一下4层的吧,4层也是最常见的层叠结构啊谢谢啦3

网友B(2018-07-21):
引用 楼主:
饅頭破戒大師載下來了 , 謝謝

也能破解VX2.3的吗?

楼主(2021-04-06):
引用 网友B:
    也能破解VX2.3的吗?

試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