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板框内缩

楼主(2018-05-14):
altium Designer板框内缩
方法一:利用Outline Selected Objects命令
1.      新建一个PCB文件。
2.      把板框复制到TOP层,在机械层不行。
3.      把板框改成0mil线宽。
4.      计算规则Clearance=内缩间距-4mil,因为内缩后形成的形状线宽是8mil,这个8mil可能可以设置,但是现在还没找到在哪里设置。
以2mm为例,Clearance=39.37x2-4mil=74.74mil
5.      设置间距规则
6.      全选板框
7.      执行Outline Selected Objects命令,命令在Tools工具下面。
8.      形成的效果是板框内外都形成了一个距离板框2mm的形状。
9.最后就可以复制需要的形状来用了,主要用于keepout,异形板的工艺边添加。
实际上现在AD还没有板框内缩命令的,这个方法是利用的描绘形状轮廓的功能,如果选中Fill,执行这个命令就会是这样的效果。
方法二:利用PolygonPlane命令
1.新建一个PCB文件。
2.把板框复制到TOP层,在机械层不行。
3.把板框改成0mil线宽。
4.直接设置需要内缩的距离,不用计算。
2mm为例
5.设置准备
6.画一块铜皮,包住板框即可。
7.打散铜皮
选中铜皮执行Explode Polygon to Free Primitives
选是即可
9.      然后就发现铜皮已经被打散成独立的元素,可以单独复制使用。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设置规则,什么区域不放置东西啊

网友:
挺灵活,支持一下

网友:
倒圆角吗,在AUTOCAD里画方便,Altium不太好使。

网友:
    第二种方法好用一点

网友(2020-06-03):
    回头试试,谢谢

网友:
    认真学习 认真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