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用过17.2的Symphony Team Design功能

楼主(2018-05-15):
    局域网内的电脑应该怎么设置呢
    公司两台在外网的电脑,可以相互搜索到服务器
但所有内网的电脑,都搜不到

网友A:
    有用过,你那边提示什么错误没有啊

网友:
    也想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过,你那边提示什么错误没有啊

    没有提示错误,就是两台内网都开了Symphony服务器,但都搜不到彼此
外网是能搜到的,但因为补丁打的不同,不能互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过,你那边提示什么错误没有啊

问题解决了,用作服务器的电脑需要关闭防火墙,网络类型设置成家庭或者工作

网友(2021-05-13):
    楼主,这个并行设计功能,实际使用下来感觉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过,你那边提示什么错误没有啊

请教,服务器端建立好,这客户端怎么连接上去呢?

网友B(2021-11-24):
    大家有遇到过17.2自己电脑当服务器开启的时候一直卡死。转圈圈,服务器开不成功的问题吗?

网友:
    Server建好之后,其他从机可以通过Server的IP地址搜索到,然后选中就可以加入了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B:
    大家有遇到过17.2自己电脑当服务器开启的时候一直卡死。转圈圈,服务器开不成功的问题吗?

遇到了,怀疑是不是WIN 10不支持远程桌面导致的

网友(2022-10-31):
引用 网友B:
    大家有遇到过17.2自己电脑当服务器开启的时候一直卡死。转圈圈,服务器开不成功的问题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win7系统,咋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