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GPIO给其它低功耗芯片供电

楼主(2018-05-15):
    想用单片机GPIO给其它低功耗芯片供电,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有什么潜在的风险呢 ?很少看到有人这样用 。

网友:
    不行,用IO给低功耗芯片供电~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看一下GPIO口输出电流的能力 一般输出1 2个mA应该是没问题的
其次你需要知道你的芯片消耗多大电流,如果是uA级别的且<GPIO输出电流能力就是可以的

这两个参数都可以从datasheet上获得。

网友:
    电流控制在IO的供电能力以内,纹波互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看一下GPIO口输出电流的能力 一般输出1 2个mA应该是没问题的
    其次你需要知道你的芯片消耗多大电 ...

我也觉得可以 我的芯片工作电流是uA级的用GPIO供电应该是没问题的 ,电容加大一点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我也想用IO口给芯片供电,是给运放芯片TLV6001供电。

网友:
    预留多个IO过去,放置启动瞬时电流不够,导致启动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用IO口给芯片供电,是给运放芯片TLV6001供电。

这个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可以参考1-wire的寄生供电方案

网友:
    你是可以用IO(有的单片机拉出大概有4mA的电流)给芯片供电,但是你要考虑一旦IO失电,你那个低功耗芯片的非电源引脚如果还有高压就高过电源引脚了(一般芯片IO引脚电压高于芯片电源引脚电压可能导致芯片烧毁),做好提前限制处理。

网友:
    这种应用是有的,但是有几个前提:

    1. 被供电的芯片的功耗要极低 (nA级别)
    2. 芯片应该模拟芯片
3. 当输入pin脚电压高于电源电压的时候,芯片要能自我保护
    4. 对于系统上电顺序不控的情况下,芯片也不会损坏

网友:
    不行吧,总共输出才多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