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86 英特尔平台工控主板预留GPIO接口的应用

楼主(2018-05-15):
最近在做系统集成的项目,需要使用工控主板上预留的GPIO接口(接按键)作为输入,使上层系统(Ubuntu)能获知按键动作,然后切换系统自己开发的软件进行模式切换。

*******************************************分割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X86工控主板上预留的GPIO接口,如何使上层系统侦测到GPIO动作的?   是有厂商提供的API软件还是,自己开发相关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哪家的板子,看起来蛮ok的

德国的控创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国的控创主板

根據小弟之前在破死雞POS )部門掃地的經驗。
  • BIOS 要支援控制這些擴展 I/O。
  • 原廠會提供開發的軟件程序庫及範例,方便開發者呼叫及撰寫(當初 華擎 ASRock 是給一片開發光盤)。

希望樓主的供應商有提供這些東西。

网友:
ubuntu 要厂家提供GPIO驱动的,然后自己写个应用程序打开这个驱动然后调用就成了~和普通的嵌入式一样的~

网友:
通过对应IO空间地址可以设置与访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小弟之前在破死雞(POS 機)部門掃地的經驗。
  • BIOS 要支援控制這些擴展 I/O。

  •  多谢狗大答疑~

网友(2018-06-27):
    :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2021-07-26):
    IO空间地址映射

网友:
            赞一个!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