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钻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8-05-15):
实际需求:随着传输信号速率的不断提高,在设计过程中既要考虑PCB整体制作成本,又要兼顾高速信号的质量。在常见的通孔板设计中,对高速信号的过孔进行背钻处理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工具:Backdrill Analysis
调用方法:Output-> Backdrill Analysis
适用情况:
1.     为制定net做过孔背钻处理
2.     为制定过孔做背钻处理。
使用方法:
1.     进入Constraint Manager,对需要进行背钻的网络进行定义。

2.     在xpedition中启动Backdrill Analysis界面,在各个栏位中输入适当的参数信息。
Backdrill depths: 定义背钻的最小和最大深度
Units: 定义计量单位
Backdrill oversize: 定义背钻过孔大于原过孔的尺寸。例如原过孔直径为10th,此处设定为5,那么背钻后的孔径为15th。
Top/Bottom setback distance: 定义钻头在距离最大允许背钻层多远处停止。例如已经定义了从Bottom开始实施背钻,最大深度允许钻到第5层,Bottom setback distance设定值为5th,那么钻头将在距离第5层5th处停止加工。
padstack type: 定义允许进行背钻的焊盘类型(Pins, Vias, Both)
Layer ranges: 定义制定背钻层数,通过下拉选择Top to或Bottom to.
Nets: 自动列出在Constraint Manager中定义了要进行背钻的网络
3.     在Backdrill窗口中点击Apply保存当前设定,或点击Generate进行背钻分析。在Message Window中可以观察到产生的*.csv文件及背钻过孔数量。
4.     如果由于特殊要求,需要对某些制定的过孔进行背钻处理或取消某些过孔的背钻设定。可以通过:
a)      单选过多选制定过孔,键入命令 bdi (back drill include)
b)      单选过多选制定过孔,键入命令 bdx (back drill exclude)
5.     清除背钻信息,可以通过执行Output->Clear All Backdrill Data 来清除所有已经产生的背钻信息。已经手动定义的include或exclude过孔,也会被清除掉设定信息。
6.     生成文件:
a)      生成NC Drill,可以在NC Drill列表中查看背钻的具体信息,如下:
b)      如需要生成的ODB++中包含背钻信息,请在Define layer中勾选具体的背钻层,然后再生成ODB++文件。

网友A(2019-07-29):
是否可以提供一下Mentor 软件如何设置Pin Delay的相关操作指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提供一下Mentor 软件如何设置Pin Delay的相关操作指南吗

加我微信,分享给你。13911524935

网友(2019-10-17):
    版主请问在 EE7.9.5里怎么设置背钻信息?

网友(2022-08-03):
    有没有allegro软件的背钻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