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 Allegro shape 间隙在哪里改???

楼主(2018-05-15):
    如图:
大大们告知下 怎么让shape 上的这种小的间隙报个DRC什么的,方便我check。 或者有什么别的辅助方法能检查出来这个点?(图右边是我 尝试的一些设置,然并卵)

网友:
    可以修改间距

网友:
    你设置的也太大了吧,设置这么大估计你所有铜得断成一片

网友:
    那一般设置多少比较好?

网友:
    create pin voids 选另外一个试试

网友(2019-07-11):
    楼主,打扰一下,看见你之前的帖子,你用过交错式BGA引脚封装的芯片,可否告知是个什么型号的芯片,我现在需要寻一款这样封装的芯片,实在没找到合适的。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