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或删除泪滴的方法

楼主(2018-05-15):
实际需求:为了增加焊盘与铜线连接处的强度,或是保证铜线与过孔连接处的强度,或是出于对阻抗平滑过度等原因的考虑,常需在设计中对焊盘、过孔、走线等增加泪滴;
工具:Curved Teardrops
调用方法:Route 模式下:Teardrops & Tracedrops->Curved Teardrops
适用情况:增加、调整、删除泪滴
使用方法:
1.     Route模式下,激活命令,弹出对话框,如下所示:勾选或输入具体参数

DRC:开启或者关闭;Process:点击运行加泪滴;Clear:框选泪滴,点击Clear,删除;
注:

网友(2020-06-24):
    谢谢大神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