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给电机供电,瞬时电流达到60A,请问PCB布局走线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8-05-16):
电源板,给电机供电,瞬时电流达到60A,请问PCB布局走线要注意什么

网友:
通流和散热

网友:
头像被盗用了

网友:
走线尽可能的宽,铜厚做2-3OZ。避免烧断线。

网友:
线或者铜皮能宽就宽吧,再打点过孔散热,还有这么大的电流,大电流之间注意一下爬电间距

网友:
高铜厚,短回流,线加粗,算好电阻功率

网友(2018-07-27):
专业生产PCB电路板,PCBA,SMT,DIP一站式生产服务, 13723717980微信同号

网友:
铜皮能宽就宽吧,再打点过孔散热,还有这么大的电流,大电流之间注意一下爬电间距

网友:
    过流,散热,EM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