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alor NPI安装破解成功后,打开提示No available license servers or licen...

楼主(2018-05-16):
打开Valor NPI软件后提示:

Valor license Configurator:

No available license servers or licenses.

Please set up a server,check your license file and retry,or abort.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解密,需要找到license文件,破解版附带的。

楼主:
把破解路径改为C:\MentorGraphics,再破解就可以用了

网友:
把License文件保存你的安装位置下

网友:
哪有破解版给个道道????

网友(2018-12-03):
去老吴的微博,下个馒头破解大师破解下

网友(2019-06-30):
引用 楼主:
把破解路径改为C:\MentorGraphics,再破解就可以用了

请问在哪修改破解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