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5mm间距的BGA 扇出

楼主(2018-05-16):
    请教下0.65mm间距的BGA 做通孔 是否可行,如果可以,改用多大的孔,线宽和线距改如何设置? 有人做过吗

网友A:
    过孔8/12mil   间距5mil

网友:
    0.2/0.35 线宽间距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8/12mil   间距5mil

8/12的孔 外环这么小 加工成能做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8/12的孔 外环这么小 加工成能做吗?

    8/16 的孔 线宽线距用4mil  貌似差一点点 出不了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8/16 的孔 线宽线距用4mil  貌似差一点点 出不了线

可以向板厂确认一下,我们的板厂是没问题的。BGA区域管教比较密集,间距尽量大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向板厂确认一下,我们的板厂是没问题的。BGA区域管教比较密集,间距尽量大一点吧

我自己实际试验了,用mil单位去做尺寸间距设计不行,用毫米单位去做尺寸 间距设计可以

网友B:
    这得看你的BGA深不深,不深可以做8/14,间距4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看你的BGA深不深,不深可以做8/14,间距4mil

你的意思 深的话就需要盲埋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 深的话就需要盲埋孔了?

    是啊,深了里面的有可能走不出来

网友C(2018-06-24):
    用8的孔,表层焊盘可以用16,内层14的盘;走线3.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8的孔,表层焊盘可以用16,内层14的盘;走线3.5mil

你这个办法不错,学习了。我一直都是把焊盘所有层设置为一个值,没能变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