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llegro16.6推线功能的问题,弧形走线时,为何推斜线时弯角半径....

楼主(2018-05-16):
之前一直用16.3版本,并且由于公司里的强制要求,习惯弧形走线了。16.3版本在用slide命令时,推斜线,斜线两头的弯角的半径是保持不变的。比如下图,无论往左推斜线还是往右推斜线,斜线两头的弯角的圆弧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而今换了16.6版本,问题来了。弧形走线后,推斜线,居然斜线一头的弯角的半径是会变动的,随着推线的方向,不是这个弯角半径变大,就是另一个弯角半径变大。如图,当往右推斜线时,上侧的弯角半径就变大,导致变形。而若往左推线,下侧的弯角半径就会变大!

    这个功能给改线带来很大麻烦,尤其在局部调整走线的时候,非常不方便。会导致推线到斜线消失完全成为一段圆弧,和旁边的线打架。而且推到一段距离就推不动了。比如如下图这样,下面一段斜线,往左推到弯角半径变最大时就怎么也推不动了!

    推线前

推线后

slide命令时的Option如图,请教各位,是否我有设置错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能像16.3版本一样,推线时固定弯角?

楼主:
    另外,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Options里的选项各种排列组合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
    你可以框选,连同圆弧部分一起推

网友A:
    把最后一个extend selection勾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
    推线的时候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最后一个extend selection勾选上就可以了

    谢谢!

您说的这个项目勾选了,如下图,左右方向推斜线的时候有效,但是推“几”字形上侧那根线,依然有弯角半径变大的问题。

左右斜线有效

推上面那根,弧度还是变大了。

    而且,16.3版本能直接把“几”字形推成一根平直线,而16.6版本只能推成这副德行......如下图。刚刚开始转用16.6版本,请大神们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说的这个项目勾选了,如下图,左右方向推斜线的时候有效,但是推“几”字形上侧那根线,依然 ...

正常勾选了这个选项应该角度就锁定了,左右推都锁定了,上下推不行,如果不是操作失误那就是软件bug了。
    另外,几字要推成一字,得把这个选项的勾去掉,要不然软件一直锁着这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勾选了这个选项应该角度就锁定了,左右推都锁定了,上下推不行,如果不是操作失误那就是软件bug了。
 ...

哎,把这个勾选去掉,也推不成一字形,和上面那张怪模怪样的“一”字形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不管extend这项选还是不选,都不能推成一根直线,斜“几”字也推不成斜直线,都不平整,有凸起的一段......只能这段再拉一遍,太郁闷了!直接降低拉线效率。
这个大bug太讨厌了,导致在好多需要微调的地方,操作别扭!

比如,这个地方直角想推成斜直线,不行!只能出现效果如下过程......

    1。没推线前的样子

    2。我想要的效果如下图,是应该直角推成斜直线。

    3。实际推线的效果!!!(没勾选extend,因为若是勾选了,呵呵,根本推都推不动!!)

楼主:
    是不是use preferences 里头要设置什么东西?

网友:
    这应该不是BUG,是cadence改变了这个功能~~~可能是有人做fpc板子提的要求。16.6的推线很适合FPC。本人觉得,15G以下的信号,就不需要用圆弧

网友:
    学习学习,社会社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说的这个项目勾选了,如下图,左右方向推斜线的时候有效,但是推“几”字形上侧那根线,依然 ...

    几字形上面那一根要保持角度推线,可以按住shift按键,  如果要推平成一字形,需要把min arc radius改成0,把下面的arc线slide成直角,再把上面的“一”往下拉,
效率上是低了点

网友:
MARK一下,感觉LZ的画板规则很严格,一直只用45度线,也没有画过很高速的板。

网友:
    我也遇到啊!特别是靠近焊盘段推挤后先不成样。

楼主(2021-08-14):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先用普通走线,不选arc模式,板子结束后,用走线倒圆角命令,option里选一下(选项自己理解),然后框选自己要倒角的cline。
    菜单栏:Route->Unsupported Prototypes->Auto-interactive Convert Corner

要注意,此命令不是所有版本里有的,要在file菜单change editor 选功能多的高版本才有效。

如果菜单里还是不出现此命令,左下命令栏里打aicc也能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