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压在焊盘上

楼主(2018-05-16):
老铁们:当两个器件重叠时候,丝印压在焊盘上了,怎么处理让其不压焊盘?
目前EDA365 skill只能cut cline
vertex 命令也只能调整LINE

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line 弄断呢?

网友A:
只是少量的,可以不用处理,正常可以请板厂帮忙套除

nat

网友B:
    16.6的直接框选CUT             ,手动CUT也行。。

    n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少量的,可以不用处理,正常可以请板厂帮忙套除

    是的,但是有些小板厂不愿意帮忙处理这些,公司也要求我们一次性把gerber做好,尽量不让板厂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有些小板厂不愿意帮忙处理这些,公司也要求我们一次性把gerber做好,尽量不让板厂修改。

如果版本支持可以用cut,目测16.6以上版本都支持,如果版本不支持,大不了删掉自己手动画一下了

网友C:
delete->右键 cut 选择line在点击切断的两个点就可以了。

n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的直接框选CUT             ,手动CUT也行。。

我allegro是16.6的 EDA365 SKILL V2.4的 ,框选没效果(命令对象只能是截图中的),不知你说的手动CUT命令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ete->右键 cut 选择line在点击切断的两个点就可以了。

这个办法好,完美解决问题,多谢指点!

网友D:
    还是skill自动cut方便!

    nat

网友:
    cut功能,N年前就有了。手动搞搞就行了

网友:
    封装看起来个性

网友E:
    如果板厂不改 丝印可以印在焊盘上吗 这个我想知道。

    na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skill自动cut方便!

    你说的这个能自动CUT的NB skill 是要收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板厂不改 丝印可以印在焊盘上吗 这个我想知道。

在焊盘上喷白油会影响上锡,焊盘大还无所谓,要是焊盘小时肯定不允许的。

网友:
    软件自带Vcut

网友:
    删除、右击选择cut,在线上选择需要切断的两端,done,完成

网友:
    软件都有自带的这种功能还是要了解的。

网友:
    CUT掉,DELETE,然后在线上右键,可以选CUT一段线的。或者到时候板厂会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ete->右键 cut 选择line在点击切断的两个点就可以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