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模板的创建及应用

楼主(2018-05-16):
实际需求:在Constant Manager中输入具体约束信息时,对于应用情况类似,约束参数相同的不同网络,可以先设定好一根网络的约束信息,再通过创建约束模板,并将模板批量应用到类似网络上,达到快速复用,提高设计效率的目的。用户可以在一个项目中应用约束模板,也可以将模板导出,应用在其它设计项目中。
工具:Constraint Templates
使用方法:
1.     约束模板创建
a)      当单根网络的约束信息输入完成后,右键点击此网络并选择Create Constraint Template。(约束模板中包含了原网络的ConstraintClass name, 网络拓扑, pin-pair, from-to, formula和Net class等信息。)
b)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模板的名称及相关描述信息。点击OK,模板创建成功。
c)       如果需要创建多个相似的模板,可以在Constraint Template栏位中右键点击已经创建好的模板,右键点击Clone,编辑名称和约束信息。
d)      用户可以在Constraint Template栏位中对模板的名称或约束信息进行编辑。
2.     约束模板应用
3.     约束模板更新
如果用户对约束模板的内容进行了编辑,而那些应用了这个模板的网络并没有自动更新,CM会在Template的Status中提示模板已经更新。
可以在Settings->Other->Constraint Templates中勾选Automatically apply templates,设定为动态更新。
4.     约束模板复用
当需要将一个项目中的模板在另一个项目中复用时,可以将约束模板以文件形式导出,并导入到另一个设计项目中。步骤如下:
a)      通过File->Export->Constraint Template 导出.cts约束模板文件。此操作导出该项目中的所有约束模板信息。
b)      如果只想导出一个或指定几个约束模板,可以在Constraint Template栏位中选择指定模板,右键并点击Export Selection。
c)       在另一个项目的CM中,通过File->Import 选择.cts文件进行导入。
提示:
1.     如果要将约束模板应用于差分信号线,那么创建约束模板的原网络必须为差分网络。
2.     在导出约束模板出现如下提示时:
Error:Constraints export process could not be started since there are inconsistenciesin the database.
可以尝试通过Tools->CES Diagnostics检查问题,并点击fix error对问题进行修复。然后在进行模板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