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mentor快捷键vbs文件

楼主(2018-05-17):
    如题,哪位大佬赏一个mentor795的快捷键文件(已经设置好常用快捷键的)
拜谢

网友A:
粘贴到“KeyBindings.vbs‘’文件(如果找不到可以在软件目录中搜索)的“' Bind the menu command to a key”行下即可,但还是建议自己设置一下,加深对命令的熟悉度。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W", "Route->ChangeWidth",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S", "Edit->SemiFix",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Q", "Edit->Fix",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D", "Edit->Unfix",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R", "Planes->PlacePlaneShape",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H", "Edit->Highlight",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N", "Edit->Unhighlight",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M", "Edit->Review->Measure->MinimumDistance",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F", "Edit->Lock",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V", "Edit->Unlock",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G", "Route->Interactive->Gloss",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T", "Route->Swap->Pins",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N", "Route->Assign Net Name",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keyBindTables.AddKeyBinding "P", "Place->Swap Parts", BindMenu, BindAccele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贴到“KeyBindings.vbs‘’文件(如果找不到可以在软件目录中搜索)的“' Bind the menu command to a  ...

    感谢 感谢

网友B:
    此快捷键是PCB使用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快捷键是PCB使用的吗?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具体是在哪个路径,
    我的是mentor 2004,安装在虚拟机上的,
搜索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在哪个路径,
    我的是mentor 2004,安装在虚拟机上的,
    搜索不出来

1、盘:\MentorGraphics\2005EXP\SDD_HOME\standard\shortcut.vbs
2、直接按照楼上的语句,自己编辑一个文本文档,最后将扩展名改为.vbs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盘:\MentorGraphics\2005EXP\SDD_HOME\standard\shortcut.vbs
2、直接按照楼上的语句,自己编辑一个 ...

    谢谢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盘:\MentorGraphics\2005EXP\SDD_HOME\standard\shortcut.vbs
    2、直接按照楼上的语句,自己编辑一个 ...

    刚刚我试了,好像不行,软件默认输入英文是keyin command,故提示没有此comman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刚我试了,好像不行,软件默认输入英文是keyin command,故提示没有此command

    使用VBS的简单方法是,直接拖入PCB界面即可使用快捷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使用VBS的简单方法是,直接拖入PCB界面即可使用快捷键!

    比如定义了H为highlight快捷键,不是按H就highlight吗?拖入PCB界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定义了H为highlight快捷键,不是按H就highlight吗?拖入PCB界面是什么意思

“比如定义了H为highlight快捷键,不是按H就highlight吗?”问题回答:快捷键和菜单命令对应,例如 LOCK命令对应菜单为"Edit->Lock", 快捷键定义"F"。那么我在选中对象点击“F”时,便“LOCK”了。
    “拖入PCB界面是什么意思”  问题回答:PCB在启动EE程序后,把.vbs拖入EE界面。vbs命令便起作用了。缺点是,每次打开一个PCB文件都需要把.vbs拖入进去。(有更改环境变量使.vbs默认加载的操作,相对较复杂,抽空重新开一帖说明)

网友(2019-01-31):
    VX2.1的我这样设置怎么不行呢?请问大神

网友(2023-10-31):
软件版本不一样,快捷键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例如7.9.5的快捷键Edit->SemiFix,VX的快捷键是Edit->FixLock->SemiFix。按软件重新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