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怎么在 Part Manager中增加PCB Footprint选项

楼主(2018-05-17):
(图片)

网友:
需要在原理图symbol中(或CIS中)添加相应属性

网友A:
进入你图上的界面,选择VIEW-CFG PART PRO DISPLAY,然后你想要啥就可以看啥了

网友(2019-05-07):
引用 网友A:
进入你图上的界面,选择VIEW-CFG PART PRO DISPLAY,然后你想要啥就可以看啥了

正遇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21-06-02):
引用 网友A:
进入你图上的界面,选择VIEW-CFG PART PRO DISPLAY,然后你想要啥就可以看啥了

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