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焊盘怎么画?

楼主(2018-05-17):
如上图所示,想画成1那样的连线,在AD16和AD17都不行,只要按黄框里的图画,最终连线都会变成2那样,原来在AD9.4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只能按照下图才能画出来,但是线一拉又变成2那样了。

网友A:
没看明白,如果只是走线的话,可以实现啊。

焊盘的话可以这么做:一个通孔加一个顶层椭圆焊盘,编号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如果只是走线的话,可以实现啊。

焊盘的话可以这么做:一个通孔加一个顶层椭圆焊盘,编号一样 ...

你这个是什么版本画的?我的原来是9.4画的,转到16-17版本后都不行,线会自动缩成小的。

网友:
    2楼的方法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如果我画一段线应该可以粘贴上去吧

网友B(2018-06-24):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在PCB Editor里面去掉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前面那个√就可以了,随便你怎么走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在PCB Editor里面去掉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前面那个√就可以了,随便你怎么走都行 ...

自动移除闭合回路这个选项我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