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瞬时电流能力

楼主(2018-05-18):
有一个红外灯板,在灯打开的时候需要提供瞬时电流很大15A左右,瞬时电流提供不了的时候,电压会下降(灯板的亮度会下降)。
这个灯板已经添加6万多UF的大电容。请问还有什么办法让电压不要下降那么快,连续点亮红外灯3次,电压下降在200MV以内(除了加电容,电容已经没有地方放了)

网友:
换低ESR的电容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补个图

这张图的出处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的出处是哪里?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dc0d4114

楼主:
不用的时候,灯的12V没有供电。用的时候12V才供电,连续打开灯三次的电流波动是8A-15A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把电源架构发出来

11个直插电解电容10000uF/25V     10个贴片固态铝电容470uF/25V     还有陶瓷电容若干个22uF 10uF  100nF

网友D:
给个不成熟的建议
1、开灯控制-〉检查电容电压-低于某个值-〉脉冲充电-〉电压合格-〉点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万多uF 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个点焊电路了)
2、控制系统电源与灯电源分开且稳压(达到不影响控制系统的目的);

--先这些,仅够参考,可以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不成熟的建议
1、开灯控制-〉检查电容电压-低于某个值-〉脉冲充电-〉电压合格-〉点灯
              ...

瞬时,间隔几mS,充电来不及

网友:
参考这个脉冲驱动电路,详细地需要版主大神讲解下,我只会用,脉冲激光驱动电路,厂家给的
ulse widths from 4 ns to 100 ns.
- peak currents up to 12
- rep rates up to 50 kHz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连续开造成灯暗,但不影响其他的供电的话,那么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开启时间尽量缩短,保证关断的时间加长,反正视觉暂留时间有0.1秒,如果亮/灭的时间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将开启的时间加长,让电流慢慢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不懂,电源架构不是这个,你这是电容

电源是12V 2A电源适配器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直接给红外灯供电?红外灯的供电电压范围是多少?

1.5-1.7V     串联6个+一个电阻

网友:
直接用超级电容,一个不够,就多并几个

网友:
加太大的输出电容,容易导致电源上电的时候瞬间的负载过重,会起不来或者打嗝,我的几个建议如下:

1. 考虑增加的环路的带宽, 比如把电感减小试试
2. 增加feed forward capacitor (保证环路稳定的情况下)
3. 用low esr的电容并在输出上
4. 增大电容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缓启动,否则上电会过载, 另外主要加电容主要环路是否稳定